维修一台不通电的爱普生L3118

楼主(2022-03-29):
电源板有电 一测主板大电流短路了 一测F1没坏 到这步心里就有了答案 果然不出所料测试Q1和Q2三极管短路了 拆掉再夹电不再大电流了 把喷头 Q1 Q2一起换就搞定了 这俩三极管是驱动喷头的 如果喷头和排线有短路状态 就会烧坏这两个三极管和F1 如果只换三极管不换喷头那么一夹电还会再烧三极管或者F1有些机器是F2

网友A:
这管坏了,估计头也应当烧了

网友:
头也应当烧了,修过只换管子,开机又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管坏了,估计头也应当烧了

这种情况肯定得和喷头一起换 不然还是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肯定得和喷头一起换 不然还是烧管

喷头值钱呀

网友:
有专业修喷头的都是拿开盖工具 显微镜什么的修 俺这种普通修打印机的估计把喷头打开就废了 喷头贵不错 但是喷头加主板一起换更贵  至少咱努力帮客户省了换主板的钱 比那些只会换不会修的强一点

网友:
高手,,这也能修,,

网友:
喷头坏了的维修难搞

网友(2022-09-14):
我这有台时通电时不通电的 头疼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得和喷头一起换 不然还是烧管

网友C(2022-11-18):
喷头坏的基本都是一报价格,就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头坏的基本都是一报价格,就都不修了

哈哈  喷头坏了单打印的没几个愿意修的 单位大多以修为主   带复印的能接受换喷头的多些

网友D(2023-03-06):
Q1和Q2对应那个型号,拆了忘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和Q2对应那个型号,拆了忘看了

你这一说我突然觉得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和Q2对应那个型号,拆了忘看了

带白线的这个是a2222

网友:
厉害  有视频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和Q2对应那个型号,拆了忘看了

Q1 6144
Q2 a2222

网友:
这是芯片级维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