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VPCEG-212T

楼主(2022-03-29):
SONY索尼VPCEG-212T  笔记本主板
板号MBX-250   进水后电池可以开机  插电源无反应,一点待机电流也没有,芯片bq725更换后问题一样  更换望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找图纸修,公共点前面断线,隔离管,电容j。

网友A:
查查是不是保护隔离的MOS管有问题

网友B:
芯片bq725的工作条件 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是不是保护隔离的MOS管有问题

mos管 m3006m  测量有时阻值486 测得久了就短路了

网友C:
看DC电源 没输入,还有测公共点电压有没,没有的话就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DC电源 没输入,还有测公共点电压有没,没有的话就查保护隔离电路

公共点19.5V有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太难了不好查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很有个性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好像跟rtc有关联

网友D:
你好:请先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检测才保险:如有待机电流0.4A以下就代表这个主板的待机部分是好的,隔离保护公共点不需要检测,一般3V和5V是正常的,按下开关不触发,就需要检测EC的待机条件,然后PCH桥的待机条件,祝你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先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检测才保险:如有待机电流0.4A以下就代表这个主板的待机部分是好的,隔离保护公共点不需要检测,一般3V和5V是正常的,按下开关不触发,就需要检测EC的待机条件,然后PCH桥的待机条件,祝你成功修复。

可调电源插上后一样的!一点点待机电流都没有

网友:
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那就按下开关再看?

网友:
一切按下开关来决定有无待机电流才准确

网友:
有的机器开机无待机电流,是为了省电,就是按下开关才产生3V与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bq725的工作条件 看过吗?

bq72520脚有19v,测量6脚没有电压输出。就是不知道6脚电压输出是哪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bq725的工作条件 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