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显示器的背光,是CCFL还是LED??

楼主(2022-03-29):
一直以为是ccfl,但看上去好像是led的。

显示器属性

显示器名称    Apple LED Cinema Display 27-inch
显示器 ID    APP9226
型号    LED Cinema
显示器类型    27" LCD (WQHD)
制造日期    第2周 / 2013
序列号    W83020XT***
最大可用屏幕    597 mm x 336 mm (27.0")
图像宽高比    16:9
亮度    375 cd/m2
对比度    1000:1
视角    178/178?
最大分辨率    2560 x 1440
像素密度    109 ppi
伽马值    2.20
支持电源管理模式(DPMS)    Active-Off

支持视频模式
1280 x 720    像素频率: 74.50 MHz
2560 x 1440    像素频率: 241.50 MHz

网友A:
看生产年代就行了,这个应当是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生产年代就行了,这个应当是LED了,,,

制造日期    第2周 / 2013

2013年的是led吗???哪一年的是ccfl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生产年代就行了,这个应当是LED了,,,

同样叫LED CINEMA 同样的型号,,,为什么搞出来ccfl版本和led版本,,,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叫LED CINEMA 同样的型号,,,为什么搞出来ccfl版本和led版本,,,我无语了

屏幕都叫LCD
背光分LED和CC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