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

楼主(2022-03-29):
surface  pro4 自己淘宝买的电池换上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接上电源不显示充电,电量一直掉。上次因为电池坏了,只能接电源才可以开机

网友:
单独接电源可以开机?

网友:
自己换电池的后果,找人修板吧

网友(2022-05-05):
一个电池供电的二极管烧掉了

网友:
四楼说得对,换掉图里的battery二极管就好了,如果没有现成的可以用下面的spare二极管,那个两端都接地,没有用的

网友(2023-02-10):
检查下BIOS里面,是不是电池限制的选项开了?

网友(2023-04-22):
为啥自己换电池就要出问题呢?有老师傅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