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报错求思路

楼主(2022-03-30):
一块1060 3G显卡,独显MATS测试,报如下错误,每个通道都有问题,应该怎么下手呢,小弟初学显卡维修,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怕是核心问题

网友A:
显卡软件检测 不准吧  换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软件检测 不准吧  换个版本

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全错,应该是大花了呀 你有试过4.0的版本吗?

网友:
显卡什么问题 ?

网友:
把显存供电主控换了也许有惊喜,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67805&themecolor=f30c5c&circle_i ...

谢谢,已解决了VBIOS问题

网友:
BIOS 会每一个都报错啊

网友:
各位大佬,你们的显卡bios资源分享一下

网友:
我一般修这样的先刷bios

网友:
正需要,谢谢,这个版本好像要用B75以下主板运行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