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10D-I5 D1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3-30):
开机掉电,掉电前只有3V 5V及内存电压出来,其余电压都不出,偶尔能开机显示,但显示后也不定时掉电,求图纸或维修经验。-----------------------

网友:
神州战神是不很多坏的,这个名到处都有

网友:
有图纸的请上传一份--------------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板号是什么?

网友A:
此板已修好,有两个故障,有个是一个电阻有问题,还有个故障点想不起来了,那个电阻的问题的相关贴论坛有,说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已修好,有两个故障,有个是一个电阻有问题,还有个故障点想不起来了,那个电阻的问题的相关贴论坛有, ...

复制过来分享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