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PRO2手机插SIM卡无法识别运营商

楼主(2022-03-30):
锤子PRO2手机插SIM卡无法识别运营商

网友A:
手机提示无卡还是有卡不能出信号,无信号请手动搜索信号,看能否找到判断为发射还是接收问题,仔细观察主板看是否有电容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提示无卡还是有卡不能出信号,无信号请手动搜索信号,看能否找到判断为发射还是接收问题,仔细观察主板 ...

手机提示无卡

网友B:
没卡你修没卡啊,和信号有什么关系,两个不同的故障啊

网友C:
测卡槽6个脚的二级值,看是否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卡槽6个脚的二级值,看是否短线

好的谢谢,,,我拆开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卡你修没卡啊,和信号有什么关系,两个不同的故障啊

卡是好的,换机测试过,,,,

网友:
看看卡槽里的检测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卡是好的,换机测试过,,,,

大神,我怀疑你不是搞维修的,没卡就是不读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怀疑你不是搞维修的,没卡就是不读卡

新手,自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