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这个驱动板无视频时LED灯条常亮

楼主(2022-03-30):
这个是一个24寸液晶显示器控制板,自己不小心把屏搞碎了。现在想用led灯条,让驱动板在无视频信号时可以驱动LED常亮。可以通过短接控制板的接线实现吗?图中的蓝线我焊接的,5伏电压,尝试接到控制脚让LED常亮没能实现。

楼主:
LED接口的输出电压工作时是40V,灯灭时是19V。

楼主:
这是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源

电源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A:
6针插座上
EN是背光开启,加高电平。
ADJ是亮度调节,串一个电位器加5v电压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针插座上
EN是背光开启,加高电平。
ADJ是亮度调节,串一个电位器加5v电压调节。

这个6针插座是空的,背面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找一下LED控制芯片开启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LED控制芯片开启脚

找不到LED控制芯片,是不是这个?怎么判断控制脚?是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
买个通用升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6针插座是空的,背面是这个样子

不管它插座空不空,给EN一个高电平3v~5v,试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它插座空不空,给EN一个高电平3v~5v,试试·就行。

试了,加了5V,不亮。

网友:
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你这块板是集成了LED驱动的,只要人为给个开启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EN信号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收到视频信号后发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6针插座是空的,背面是这个样子

同时再给ADJ串一个电位器加5v电压,试试。
这个是多层板,板层里有线路连着呢。

网友:
给EN脚和ADJ脚加3V电压

网友(2022-05-12):
U9电LED升压模块,去查pdf看看哪个是en脚

网友:
电压高了  烧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