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3437 DOE40-HSW-12314-1 显卡代换

楼主(2022-03-30):
原机的显卡购买太贵了!不划算!料板上有N16V-GM-B1  查看BIOS发现里面有这个核心的驱动!焊上没有问题,只是显示还是GT720M的型号,不显示是GT920M!不会改,那位大神会的教一下!

网友:
能用就是奇迹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不是奇迹,确实可用的,很多机器都可以的!只要BIOS里有显卡驱动!而且架构上支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