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更新bios后无法开机,重刷多次也不行

楼主(2022-03-30):
戴尔G3  3579,版号LA-F611p在更新bios的时候突然断电了,结果导致现在不开机了,我刷了好几个bios结果都是风扇狂转,还是不开机,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估计更新了半拉子,编程器救回来

网友:
用编程器刷,你可以换另外一片芯片试刷看看。

网友:
戴尔有的风扇狂转 自动重启三次后正常,COMS电池放电后也是这样

网友:
FN加X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