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4.0触发3秒掉电,可重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3-30):
少了VTT_EN,Q8,Q9这俩开路了,换了就好

网友:
怎么不上传亮机图?

网友:
两个管子都开路了吗?

网友(点评):
我的情况是,可以测量

网友A:
楼主也不发个主板图出来

网友:
技嘉的三极管,华硕的排阻,都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发个主板图出来

就电池和cpu风扇接口的中间位置

网友:
今天正好修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Q8坏了 我直接换了Q8就好了

网友:
写的很简单

网友:
很好,方便,简单,快速,遇到过!

网友:
直接直拆掉q9不用换料都省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少去弄了

网友:
直接拆掉稳妥一点, 返修少一点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块等修,修好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