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3118打印机正常打印,双

楼主(2022-03-30):
爱普生3118
打印机正常打印,双闪灯一直亮
问题是扫描仪坏了

网友:
可以打印。就是扫描器坏了

网友:
开机扫描头不移动,可以打印,无法复印,有可能是升级造成的,变成2710了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坏了

网友:
一般用调整程序做初始化就好了

网友(2022-06-20):
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1 扫描仪排线 电机排线 断裂 2 电机二级体值不是80 损坏了 3 EPSON L31XX系列通病 扫描头卡在设备最右端 打开扫描仪单元 4颗 3x8的大螺纹螺丝 把扫描仪往左移动3厘米 装壳测试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