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PLUS开机卡LOGO,顺利解决

楼主(2022-03-30):
客户:XX
机型:同
故障:开机卡ASUS蓝色LOGO处
检修:卡机时,键盘软启动没反应
      换CPU、内存、插独显均无果。
      刷BIOS,无果。
      拆网卡、COM芯片,可以了,还原网卡,正常,最后确定是COM芯片导致的。红圈位置

网友A:
怎么检测到是com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测到是com芯片引起的

排除呗,如果拆了COM芯片还不行,就可能IO或者桥了,现在的维修价格很低,可能直接放弃了。

网友(2022-05-24):
卡logo查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