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不触发维修记录

楼主(2022-03-30):
客户:XX
机型:同
故障:不触发
检修:经查,待机的DUAL_3.3V很低,3VSB正常。
      下载图纸,查得U2输出的4脚电压偏低,负载没有漏电或者短路,3脚EN信号也不正常。
      找不到U2这个芯片,于是直接拆了U2,短接左边的空焊点,将DUAL_3.3V 和 3VSB直接连接。
      触发开机正常了。
      声卡芯片发烫,ALC622的,直接换了一片,OK

网友:
可能是声卡短路把二级3v拉低导致无法开机

网友:
声卡供电是5V的,不会是3.3V的,与DUAL_3.3V无关。产生DUAL_3.3V的应该是up0104p之类芯片,损毁率较高

网友:
这个u2不要没影响吗,我老不敢这么干

网友:
搞不懂这些可要不可要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声卡短路这还是很少见啊

网友:
声卡发热,3.3dual,这。。。

网友:
还能抽时间发帖,生意也清淡啊

网友:
这是5V转换3.3V供电吧!只是声卡短路 拉低电压了!

网友:
说明是声卡芯片内部短路拉低了电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