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pro3上电到0.5A不动了

楼主(2022-03-30):
本来不能触发,拆了第一个芯片后可以触发,上电到0.5A,测试usb口的二三脚没有电压,应该CPU没工作,摸主板CPU发热,内存和硬盘供电都出来了,第二图vcc edp为0V,这个是CPU坏了,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大佬,给点解决思路啊,感觉是CPU没完全启动

网友A:
这个说的崆峒了 没法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崆峒了 没法分析

已经解决了,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