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五类网线只能跑到100M怎么办

楼主(2022-03-30):
我家是一个普通的二室一厅,是200M的网络,用网线直接将电脑连接到客厅路由器上可以跑满200M
但是小房间里信号差,只有一半不到的速度。所以最近想改善一下小房间的网络,自己将客厅信息箱里的网线拉出,做了一个水晶头上去,插到客厅路由器上的千兆口,然后将小房间里的西门子网络面板也拆开按上面的提示接好线序。
两头都做好后,用网线将电脑连接到小房间的网络面板上。有时候可以连通,连通后,网速稳定在100M的速度。
很疑惑哪里出了问题,墙壁里的网线是CAT5e应该可以跑起来200兆的网络才对。
请大家帮忙看看,集思广益,谢谢了!

网友A:
我怎么看着你第二个图的接线不对啊,是按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接的吗,你第一个图是这个顺序但和我的接法方向反了,这玩意随然没硬性要求,但两头得一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你第二个图的接线不对啊,是按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接的吗,你第一个图是这个 ...

第二个图是一个网络面板的接线,不是水晶头,我按照上面的提示颜色接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是一个网络面板的接线,不是水晶头,我按照上面的提示颜色接的,应该没错吧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面板吧,感觉是你面板接错了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是网线 接不好,有网线测试仪就好测了。按图2 B标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面板吧,感觉是你面板接错了

怎么测试呢 红黑表笔分别接哪里  面板上8个线有读数就是正常吗  我目前是可以连通的,只是速度不够,只有100M

网友:
网卡百兆的吗?

网友:
有的路由器只有一个千兆口

网友:
网线不行,换正品6类网线

网友:
明显你这个网线是假的超五类网线

网友:
从图片上看好像是灰色线接反

网友:
路由器是华为AX3 PRO,应该是全千兆的  直接用网线将电脑和客厅路由器连起来,是可以跑满200M网速的

网友D:
能稳定100M,说明不是网线的问题,不是网卡就是路由网口是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稳定100M,说明不是网线的问题,不是网卡就是路由网口是100M的

电脑网卡和路由都是千兆的,因为我拿现成的网线将它们连在一起是可以跑满200M宽带的。

网友E:
呵呵,我试过,一个房间,5类线跑万兆都没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试过,一个房间,5类线跑万兆都没得问题

那看来不是面板的问题就是水晶头的问题了是吗

网友:
我还没用过真100M的网速,我这网络太差了

网友:
看你的网线质量就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接线板里的是100M的,也有可能路由器接口是100,或者电脑接口是100M的

路由和电脑直接连接是可以跑200M的,网络面板里不知道分不分100M还是千兆的

网友:
面板的线序错了,如不知道怎么接,就对着水晶头的线序接,,,,

网友:
网线压线没压好或者网线线径和绕制质量不达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网线,可能三米内能达到千兆,但10米就达不到了。传输距离远对网线要求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是一个网络面板的接线,不是水晶头,我按照上面的提示颜色接的,应该没错吧

水晶头的线序亚的不对

网友:
我是做电信的,想了解可以私我,细节有点多,这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很明显就是线的问题,抽出来换六类线

网友:
网线质量不好

网友:
水晶头线序错了

网友G:
8根线都有通吗?

网友:
线应该是接错。
常规的一对收一对发对了就可以跑100M
要两对收两对发对了才可能上1000M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线质量不咋的,水晶头线序肯定错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在另一头也接一个水晶头测试网速,要是还是100M,就是你网线问题,要是是200M就可能是你的面板问题,直接换好的面板就成,前提是你的网口的确是100M,还有你水晶头不能太拉垮。

网友I:
先用测线仪测试8根线都通不通,然后检查面板,不用面板,把面板里的线接水接头连电脑,不够长可以临时接下线。

网友J:
我看接线板跟水晶头接法完全不同啊

网友:
网速这么好?我100m宽带最高15m

网友:
看图一做的水晶头,就知道不是专业人士弄的

网友K:
遇到过类似的,排除路由器千兆,设备千兆网卡,不走墙线直连为千兆,那就是墙线网线断线了,4根通是百兆8根全通才是千兆,我那个是有一根不通导致的,最奇葩的是1236如果其中有一根不通,连百兆都没有,有时候还连不上,楼主最好找个测线仪试一下。

网友:
线没接好,8跟线都得通

网友L:
直连正常的话就是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看你水晶头顺序反了,按楼上说的颜色重新做头。千兆应该8根线都用,线序不对可能会降为百兆。

网友M:
楼主你水晶头接的很不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8根线都有通吗?

我没有测线器,还没有测量过呢

网友N:
新人来学习,我看到面板是单排的,面板的线序和水晶头的线序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质量不咋的,水晶头线序肯定错了

我是严格按照568B的线序来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用测线仪测试8根线都通不通,然后检查面板,不用面板,把面板里的线接水接头连电脑,不够长可以临时接下 ...

嗯嗯我手头现在也没有水晶头,等疫情过去我买点水晶头和测线仪,把面板那头换成水晶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连正常的话就是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看你水晶头顺序反了,按楼上说的颜色重新做头。千兆应该8根线都用, ...

水晶头顺序应该没反,我拍的是反面,所以看起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人来学习,我看到面板是单排的,面板的线序和水晶头的线序为什么不一样呢?

面板上有色块的指示的,对应着接,它的触点应该就会按顺序和水晶头那端对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水晶头接的很不专业啊

忽略它,我第一次压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接线板跟水晶头接法完全不同啊

其实是一样的,都是568B标准

网友O:
哪里的的小白也能进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哪里的的小白也能进论坛

哪条规定限制小白来论坛学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类似的,排除路由器千兆,设备千兆网卡,不走墙线直连为千兆,那就是墙线网线断线了,4根通是百兆8根 ...

嗯等解封恢复快递以后买个测线仪,希望只是水晶头线不通的问题

网友P:
线序两端一样就可,这种情况是4.5.7.8芯没有全通,多是面板没压到位

网友Q:
先看下电脑本地连接状态,看速率是100m 还是1g 的?

网友:
应该是中间两对线接反了!

网友R:
如果接正确了,那就是面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线序两端一样就可,这种情况是4.5.7.8芯没有全通,多是面板没压到位

我很怕面板压不到位,因为压了好几次了,如果一直不到位,那就要换模块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看下电脑本地连接状态,看速率是100m 还是1g 的?

是100m的,感觉只识别到了一部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R:
如果接正确了,那就是面板的问题了!

会不会是水晶头没压好啊 水晶头是送的 质量可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线序两端一样就可,这种情况是4.5.7.8芯没有全通,多是面板没压到位

会不会是水晶头没压好啊,面板的话感觉我再多压几次也一样 它的压板就长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用测线仪测试8根线都通不通,然后检查面板,不用面板,把面板里的线接水接头连电脑,不够长可以临时接下 ...

对了磊哥
如果测线仪上有些灯不亮,我要怎么判断是信息箱的水晶有问题,还是小房间的面板的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你第二个图的接线不对啊,是按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接的吗,你第一个图是这个顺序但和我的接法方向反了,这玩意随然没硬性要求,但两头得一致吧

不是两边一样就行的,他是差分传输的,必须一组数据用一组双绞线。不然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影响传输稳定 导致丢包。按标准线序接会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S:
千兆要按照标准的顺序接线,把水晶头重新接

网友:
看你做的这些头,能跑100M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E:
进墙壁了,用测线仪测试一下,看看8根线通不通
能通就是你设备问题,跟网线没关系
不能通就换网线

网友:
问题应该是墙上的网络面板(是否支持千兆),超五类纯无氧铜网线可以跑满速(铜包铝不行只能是100,前段时间我试过),你这问题应该是网络面板大些,如果面板问题建议更换千兆或者直通解决,一般OK。你这网头也得返工做的不标准。

网友T:
超五类网线跑千兆是没有问题的,本人已经测试过了。如果你还是100M,可能是你的面板质量差,也有可能是你的网卡是100M的。先看一下你的网卡是不是1000M的,如果是1000M的,建议取消面板直接在网线尾端做个水晶头(水晶头必须是超五类以上的),然后用千兆无损网线直通头延长网线到网卡(延长的网线也必须是超五类的,否则还是100M)。

网友U:
确定线序没问题,路由器网口都是全千兆端口的话进路由器设置里看下是不是支持千兆的开关在关着

网友:
引用 网友T:
超五类网线跑千兆是没有问题的,本人已经测试过了。如果你还是100M,可能是你的面板质量差,也有可能是你的 ...

网卡是千兆的,毕竟直连路由器是可以跑满200M的
我想先不动面板,先把信息箱里的水晶头重新做一个,因为现在用的是买钳子送的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确定线序没问题,路由器网口都是全千兆端口的话进路由器设置里看下是不是支持千兆的开关在关着

我把电脑直连路由器可以跑满200M的,所以应该路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千兆要按照标准的顺序接线,把水晶头重新接

现在的线序就是标准的568B

网友V:
不是网卡就是路由网口是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是网卡就是路由网口是100M的

我电脑直连路由器是可以跑满200M的网速的

网友:
面板不行吧。。。。。。。

网友W:
确定网线是超五类,80m内稳妥妥1000M没问题,水晶头影响不大,确定线序ok且8芯全通后排查设备端口哦是否为1000m,没有问题的问题

网友:
换国标的超五类吧,市面好多所谓的超五类都达不到国家标准,可以试试换大唐电信的网线

网友X:
墙内的网线可能有断线、短路或质量不行。200m属于千兆网协议,要求8根芯线全部连通

网友:
换网线呗    只能换超6类网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X:
墙内的网线可能有断线、短路或质量不行。200m属于千兆网协议,要求8根芯线全部连通

我等疫情好转一点 快递解封后再买了10块的测线仪测试一下吧

网友Y:
8根线没通,超五类短距离跑千M没有问题,看线序568B都没问题,主要排除各段线的接通情况就行。网线是不是标准的超五类看不到,8根线芯里的铜线要一样粗的才是超五类。有的线材为了省钱4根粗4根细的跑千M就很难。

网友X:
引用 网友B:
我等疫情好转一点 快递解封后再买了10块的测线仪测试一下吧

对,我们这也封快递,真是太难受了。

你要应急也没必买,弄两条长一些的电线,再配合万用表,很容易测量的

网友Z:
应该还是线的问题,我家之前装修布六类,接完电脑端死活就显示100M,压了好几个水晶头,后来用测线的试了下发现有断线,再叫木工来检查,打柜子时候被枪钉干断了一芯。。。还好抽了点长度还够,不然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Y:
8根线没通,超五类短距离跑千M没有问题,看线序568B都没问题,主要排除各段线的接通情况就行。网线是不是标 ...

嗯嗯 我看了下粗细是一样的 总觉得是水晶头没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X:
对,我们这也封快递,真是太难受了。

你要应急也没必买,弄两条长一些的电线,再配合万用表,很容易测 ...

你也是上海的吗
长点的电线?这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Z:
应该还是线的问题,我家之前装修布六类,接完电脑端死活就显示100M,压了好几个水晶头,后来用测线的试了下 ...

这么坑爹的装修吗
不过换线应该也行吧  可以找工人来用穿线器帮忙换一下 出点人工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Z:
应该还是线的问题,我家之前装修布六类,接完电脑端死活就显示100M,压了好几个水晶头,后来用测线的试了下 ...

话说 测线仪应该不用买太好的吧 我买那种9.9元的基础版普通牌子的测线仪可以吗

网友AA:
估计8根线有断线或者接触不好,我曾经碰到过,最后用万用表接一根2.5平方的电源线测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阻值大而且很不稳定,最后换线解决,所以好的网线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 测线仪应该不用买太好的吧 我买那种9.9元的基础版普通牌子的测线仪可以吗

木工打柜子没注意到吧,主要不好抽,够长就算了,我是好几年前买的了,忘记是啥了哈

网友AB:
这种一看就是网线不行啊,链接属性里显示的是100/100Mbps吧?或者你把网线两头的蓝白,蓝,棕白,棕放在1,2,3,6上试试,我看网都不一定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估计8根线有断线或者接触不好,我曾经碰到过,最后用万用表接一根2.5平方的电源线测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阻 ...

这么厉害 万用表接在线的两端吗  测八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种一看就是网线不行啊,链接属性里显示的是100/100Mbps吧?或者你把网线两头的蓝白,蓝,棕白,棕放在1, ...

恩 属性里显示的是100M

网友:
换国标六类线试试

网友:
千兆网线是超6类吧,超5类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你第二个图的接线不对啊,是按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接的吗,你第一个图是这个 ...
墙内走线,接法 是正确的 。 我看了两遍,

网友:
我总结一下:1 你买的线,里面是铜心的吗 ? 2墙壁里原来的线是 铜芯的吗 ?

超5 类线,跑千兆是没有问题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上海的吗
长点的电线?这怎么测

就是相当于延长表笔,8条给都测一下通断和短路就行了

网友:
不是玩网络游戏,都差不多,随便用吧

网友:
用个好点的路由器网线接对基本没卡过

网友AC:
水晶头搞成绿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水晶头搞成绿联的

水晶头和网线,只要不断掉,50米以内不用考虑
看我的,垃圾网线,垃圾水晶头

网友:
楼主需要带骨架的网线

网友:
线序问题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晶头和网线,只要不断掉,50米以内不用考虑
看我的,垃圾网线,垃圾水晶头

太厉害了吧 压网线技能肯定很娴熟

网友:
线序是568B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估计8根线有断线或者接触不好,我曾经碰到过,最后用万用表接一根2.5平方的电源线测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阻 ...

我想最好不要换墙壁里的网线吧 这个我自己搞不定 要花钱请别人来弄了

网友:
超五类线本来就是100M下用的,如果超100M,距离要短才行,线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网线应该用6类网线

网友:
测一下网线,看看是不是8根都是通的

网友:
家庭用5类的,没问题,感觉线接错了,或者面板是百兆的。

网友:
简单,要么面板不行,要么水晶头不行,要么网线非标

网友:
网卡,路由器,都要是千兆的才行,还有就是网线如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线长了也会影响

网友:
全部换线ok

网友:
测线器 ,看线路都通不

网友:
5累跑千兆绝对没的问题换好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W:
确定网线是超五类,80m内稳妥妥1000M没问题,水晶头影响不大,确定线序ok且8芯全通后排查设备端口哦是否为1 ...

需不需要买那种单头测试的测线仪啊,如果买普通的好像没法判断出是哪一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墙壁了,用测线仪测试一下,看看8根线通不通
能通就是你设备问题,跟网线没关系
不能通就换网线

需不需要买那种单头测试的测线仪啊,如果买普通的好像没法判断出是哪一头有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着你这网线都没有5类粗呀,正常超五类网线的百米阻值应该是在10欧姆以下。

网友:
下面那个接错了

网友:
换千兆面板 和六类好线   别买便宜的。

网友:
大概看了一圈,没看到一个完整的思路,我正好无聊给你支个招叭,你先在电脑的更改网络适配器那里鼠标右键打开状态看看里面显示的速度是多少,如果那里是1G的话就是网线问题,不过你这个情况那里是1G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100M。如果那里是100M你把电脑搬路由器旁边去,把你接到小房间的网线拔下来,用短网线直连路由器上这个口和电脑网卡再看看电脑上适配器状态速度是多少,如果还是100M那就说明这个口是百兆口,找个千兆口插上先。如果这样连是1G那就说明网线有线芯不通,因为百兆网以下网线八根芯只要用四根,但是千兆是八根芯全都要用的,有一根不通就会自动降到百兆。两边线序也要一样才行,线序最好按标准来,虽然胡乱接只要保证两段线序一样基本也没问题,但是有时候抗干扰不行。另外质量太差的超五类线除了1236之外的四根线是铁芯或者铝芯的,这种测线仪测出来就算全通也不一定能跑千兆,用万用表测电阻可以发现4578的电阻比1236明显高很多,部分挨个亮灯的那种测线仪仔细看也能看出来,远端4578芯对应的灯亮度比1236低一点。还有就是干扰,我曾今遇到过六十米的线,圈一起的时候接上是千兆,拉到指定地点后就变成百兆了,还以为穿线的时候拉断一根芯,换了条六类线问题依旧,最后是换屏蔽线搞定的,这种就是明显途中有干扰,也懒得去检查哪儿被干扰了,反正查到了基本也是换屏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和电脑直接连接是可以跑200M的,网络面板里不知道分不分100M还是千兆的

便宜的网络面板分的,肉眼能看出来,就是百兆的网络面板插网线那里你能看到只有四根铜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