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不开机

楼主(2022-03-30):
主供电短路最后查到是m5500短 换过故障消失 然后开机触发200起跳然后升到400回零一直循环,测了各路电压都正常。手机没摔没进水。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等大神解答

网友:
试试保资料刷机

网友:
亮苹果了吗?

网友:
开机漏电 插 3v供电 指纹 感光 U2 等等

网友:
不亮苹果,3v电压正常的没有拉低。

网友:
M5500里面集成了逻辑码片的,更换了需要刷机,但是200起跳有点高了,还有漏电

网友:
开机200起跳肯定是存在漏电大电流,查下背光IC

网友:
背后中频封胶,注意检查背面元器件,是否高温导致背面元器件爆锡。
还得注意的是,8p逻辑码片集成在M5500里,更换后需要全新刷机,否者电流起条正常,600左右归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