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elbook2015上电没反应求图纸

楼主(2022-03-30):
有没有大佬有pixelbook 2015的图纸呀,本子上电闪红灯别的没反应,按刷新加电源会断电重启再闪红灯,没有图纸测量了bios各脚电压37mv左右,ec粗量大多脚3.26v感觉电压不够,3,5v都有。刷了bios没用,ec芯片少见还不敢动。:kuqi::kuqi:

网友:
对了,接上写保护螺丝充电器只能输出5v,去掉写保护螺丝typec充电器就能输出20v了但ec的大多电压只有2.6v了,好多点位都变成了2.6v。写保护点位也是2.6v感觉有元器件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