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2-03-30):
R025
25m还是25o?

网友A:
拿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啊啊啊啊啊啊

能量出来我还来发帖子?

网友A:
迅维电子基础学习下,保你功力大增。

网友:
看着像是公共点和下级隔离的保险电阻,阻值可能是0.025?纯猜测,请自行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电子基础学习下,保你功力大增。

学了就知道这是多大的了吗?

网友B:
你这确实得学学了~从头学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确实得学学了~从头学那种

大哥,看你等级就知道你学得好 。告诉这个电阻多大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你等级就知道你学得好 。告诉这个电阻多大的呗

R就是小数点~

网友:
0.025,精确电阻

网友:
如果只看主板标号,没法看阻值,只有看原理图才能看到,或者电阻上面标的

网友:
你问的这个是0.025精确电阻,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检测电阻,0.025

网友D:
用个圈圈标一下,不然还得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个圈圈标一下,不然还得找半天

最大那个,已经解决了,是个 25欧的,实测是3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你等级就知道你学得好 。告诉这个电阻多大的呗

老吴啊!你这老手啊!这是毫欧级检流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吴啊!你这老手啊!这是毫欧级检流电阻啊!

我知道2r2和474这类的,这个我没见过,谢谢大家,不过解决了 ,实测38欧

网友:
阻值是0.025欧.................

网友(2022-04-30):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2r2和474这类的,这个我没见过,谢谢大家,不过解决了 ,实测38欧

拆下来测 不然别的元器件会影响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