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K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2-03-30):
ASUS   H110M-K 不定时重启
没有原装芯片只能改装
改装完毕后,测试几个小时没有再出现问题
看图

网友:
虽说改得很丑,但也是谢谢分享啦。

网友:
你这厉害,我用原装芯片都没能解决问题,测电压又正确,回头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所以说平时多准备一些料板很重要的

网友:
真厉害啊朋友

网友:
这是个什么板这么神奇

网友:
这方法不错  下次遇到可以 试试

网友:
牛人  我 怎么 没有 想到这方法

网友:
你这厉害,回头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楼主这个改装牛

网友:
要是有文字简单介绍下,就更好了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牛逼就是牛逼

网友:
看不懂,只有收藏了

网友:
这个板把旁边电阻改了接三极管也能用

网友:
你这个电流能够吗

网友:
内存供电是不是要测试波形才能看出问题。这样改也是个好办法,因为有的换芯片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强,外挂都有了

网友(2022-05-21):
高实在是高,原来怎么就没有想到过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