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1.8V BIOS 用809H应该配个什么座子?

楼主(2022-03-30):
请问这种1.8V BIOS 用809H应该配个什么座子?   809H应该支持 1.8V 的,是要手动设置吗?

网友:
淘宝应该 怎么搜,找不到....

网友:
你可以找卖芯片的 一般都有

网友A:
QFN8 翻盖烧录座,一般现在的32M bios才用这,你这什么板8M就用这种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8 翻盖烧录座,一般现在的32M bios才用这,你这什么板8M就用这种封装

荣耀的板子

网友B:
QFN8 翻盖烧录座 淘宝一下,有2百多的?要这么贵的吗?

网友:
可以焊接8条腿插809h里面就可以识别了,焊接时间温度掌握好,电压选择1.8v搞定,用得少不用买座子,我之前这样处理过

网友:
只要编程器支持,直接飞线过去就可以了,还要什么座子,,,

网友:
我有这个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N8 翻盖烧录座 淘宝一下,有2百多的?要这么贵的吗?

有80多的

网友C:
用的不多话就不用买座子了,座子有点贵。可以飞线,也可以用那种简易焊接板才几块钱

网友D:
贴主的809什么价买的?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就买座子,考虑成本的话就飞线。

网友:
飞几条线。分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焊八根线一会的事

网友:
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以后多就得买坐字

网友:
买座子太贵了,找了这种转接板,焊一下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多话就不用买座子了,座子有点贵。可以飞线,也可以用那种简易焊接板才几块钱

这个不行,809h送了有,有肚皮会短,中间距离太短了,八个脚中间切了也不行,线从中间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809h送了有,有肚皮会短,中间距离太短了,八个脚中间切了也不行,线从中间引的

我一直是这样刷的  809h 识别的时候选1.8v

网友:
咸鱼有卖的 50-60

网友E:
说简易版不行的,压根就没认真研究下,这种bios芯片,飞线可是,效率太低,用简易座是可以的,只是需要用绿油打下简易座上面的引脚,座子上引脚太长,听懂的掌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简易版不行的,压根就没认真研究下,这种bios芯片,飞线可是,效率太低,用简易座是可以的,只是需要用绿 ...

我没绿油。。。809H的有个转接板可以, 引脚是从边上进8个脚的。中间搞刀片刮掉就是。可是。。。;一下刮多了。。。。。短了。。。够不着。淘宝上也硬盘没找着这种转接板,引线从中间走的不行,不能刮中间

网友:
这个刮多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绿油盖一下,买工具吧

网友:
我已经遇到这种BIOS了,技嘉Z490UD好像就是这个,但没仔细看是不是

网友:
用的不多我就焊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简易版不行的,压根就没认真研究下,这种bios芯片,飞线可是,效率太低,用简易座是可以的,只是需要用绿 ...

谁说淘宝没有的,有的5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种焊接的座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没绿油。。。809H的有个转接板可以, 引脚是从边上进8个脚的。中间搞刀片刮掉就是。可是。。。;一下刮多了。。。。。短了。。。够不着。淘宝上也硬盘没找着这种转接板,引线从中间走的不行,不能刮中间

你可以用高温胶带贴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办法都是想出来的,多动动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809h送了有,有肚皮会短,中间距离太短了,八个脚中间切了也不行,线从中间引的

那就从芯片脚飞线得了,线不要太长。才几根线。

网友:
,压根就没认真研究下,这种bios芯片,飞线可是,效率太低,用简易座是可以的,只是需要用绿油打下简易座上面的引脚,座子上引脚太长,听懂的掌声!

网友:
11楼的夹子最简单好用,一直用这种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主的809什么价买的?

798迅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用高温胶带贴一下也可以的

这个没想到。。。。

网友:
刷了bios后,开不了机,待机0.033A,一脚五脚总是这种波形,一直持续,是没读到一直读还是根本没读就这种波形,请教大神

网友:
用809F,简易座,BIOS芯片焊上去,中间肚皮用高温胶带贴下隔下,就可以刷了!

网友:
楼上面已经说明了,用免拆线刷就可以

网友:
后面你说夹不住,那就找个班儿上吧

网友:
809F送的那种就可以,你们有焊好而已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刷

网友:
飞线就行了,注意供电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