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这个图纸不对呢?两个芯片同时坏?

楼主(2022-03-30):
实物丝印和图纸描述不一样。主板是330S-KBL-MB-V09,在迅维论坛下载的图纸,淘宝买了一份也是一样的图。

UC6和UC7 1234脚电压与图纸一样,但是8脚输出电压和图纸不同。 UC6 8脚电压0,UC7 8脚是0.17V,难道是两个芯片同时坏了。我很迷茫。

我是小白,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测8脚阻值,测1.4脚电压,如果8不短,1.4正常,就换芯片,否则向前追查。

网友:
测量一下4脚电压

网友:
两个芯片对调试下

网友B:
两个4脚都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8脚阻值,测1.4脚电压,如果8不短,1.4正常,就换芯片,否则向前追查。

UC7 4脚图纸显示有一个EN-1.0V-VCCSTU,是指4脚应该有1V电压输入是吗?

网友C:
楼主搞好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4脚都是0V,

芯片没坏,没开启信号

网友:
4脚应该有3.3v才行

网友:
前面没什么电路,后级复杂

网友:
这不是两个不同的信号控制开启的么?一个S4控制,一个S3控制!有没发出这两个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没有,分享下

还没呢。不会弄,慢慢研究中。我是初学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芯片没坏,没开启信号

兄弟,这个信号开启要从哪里开始查?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但是听到CPU有吱吱声,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信号开启要从哪里开始查?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但是听到CPU有吱吱声,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老电脑南桥,新电脑应该是cpu吧,你跑跑线路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信号开启要从哪里开始查?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但是听到CPU有吱吱声,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你不是有电路图吗,看图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电脑南桥,新电脑应该是cpu吧,你跑跑线路就知道

好的,谢谢。

网友:
南桥和cpu如果是一体的,估计可以做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