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3不开机,电流05

楼主(2022-03-31):
surface pro3,待机什么的好像都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5,稳定不掉电,CPU发热,内存硬盘供电都出来了,重刷了一个bios无效,这个大概什么问题

该查哪里?

网友:
需要找下图纸

网友:
有图纸的,刷过bios不管用,

内存供电有1.2v和1.8v还有0.6V感觉内存好像也正常,他们说有可能内存虚焊也会开机0.5

网友A:
出点学费 告诉你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点学费 告诉你哪里问题

指导下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点学费 告诉你哪里问题

是不是部分供电芯片的基准电压没出来?我测试内存供电,好像有个vref的地方没有电,图纸标注应该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点学费 告诉你哪里问题

今天也收了台,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什么问题,可以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