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这个hm65主板可以通

楼主(2022-03-31):
求问一下,这个hm65主板可以通过刷bios升级更换3代cpu吗?

网友A:
一般三代和四代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三代和四代可以代换

四代不是焊死的吗?

网友:
主要就是更新微码吗?

网友A:
我说的是:只要平台一样的电脑,理论上讲都是可以二代间可以互换的,不过有的也不一定,就像有的机器,四代可以代换三代,而三代不一定就可以代换四代,一代可以升级为二代,而二代不可以用于一代,三代的不能用于二代,五代只能用于五代等。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只要平台一样的电脑,理论上讲都是可以二代间可以互换的,不过有的也不一定,就像有的机器,四代可以代换三代,而三代不一定就可以代换四代,一代可以升级为二代,而二代不可以用于一代,三代的不能用于二代,五代只能用于五代等。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希望可以帮到你。

不一样 脚不一样

网友:
脚不一样那就不能代换了,只能i级别代换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上三代的,一般都是点得亮的。

网友:
二代,三代都通用的

网友B:
笔记本还是算了吧,设计精细,台式机2 3代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还是算了吧,设计精细,台式机2 3代可以换

主要想换3代u 玩黑苹果

网友:
如果没有大厂专门优化的话 如果想升级 大概率是需要换HM7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