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X13 版号NM-C891 BIOS

楼主(2022-03-31):
联想X13  版号NM-C891 BIOS  论坛上有一个 看他们说刷了都不行 这个是淘宝买的 我测试的可以的

NM-C891 .rar

网友:
机器原来的问题是 有3V 5V 不触发

网友:
淘宝卖家id有点眼熟啊。。。

网友A(2022-05-10):
我刷了 就不上电了,怎么回事,我之前的BIOS 可以上电,就是开机报警一下,不显示。换回原BIOS 程序老故障,难道和我的机器不通用,我的集显

网友A:
报警 滴滴当当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 就不上电了,怎么回事,我之前的BIOS 可以上电,就是开机报警一下,不显示。换回原BIOS 程序老故障 ...

后面修得好吗?我现在遇到一台也是同样故障,刷了此BIOS也是不触发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B:
后面修得好吗?我现在遇到一台也是同样故障,刷了此BIOS也是不触发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也是刷完BIOS不触发了,刷回原来的也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 就不上电了,怎么回事,我之前的BIOS 可以上电,就是开机报警一下,不显示。换回原BIOS 程序老故障 ...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也是刷完BIOS不触发了,刷回原来的也不触发了

网友:
这个 今天碰到啦一个 开机报警,BIOS 坏啦  下载的没有用刷啦会不上电 淘宝找高人合啦一个弄好啦

网友(2022-10-10):
此款机器 要用适配器加电池才能开。BIOS也要原机合成,不然不触发 要么上电自动触发后就不能触发了

网友:
必须合成BIOS。

网友(2024-08-24):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 滴滴当当的声音

也是报警,,搞定了吗

网友(2025-05-11):
刷上确实不触发了,刷回原机也不触发了,买了个刷上好用,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25-10-16):
刷上确实不触发了,刷回原机也不触发了,楼上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