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P5G41的开机问题

楼主(2022-03-31):
上述主板,出现关闭电源开关一会再打开,一打开就直接开机了。我试过拔电源插头也一样。于是把主板电池取下来,过一晚上,然后不接硬盘光驱等外设,只剩下主板单独开机,故障不变。但用WINDOWS关机却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BIOS设置不当?

网友:
可能电源主板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源,之前用过一个电源,超频3的,经常自己开机,后来换了个长城的电源就没再出过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吗?

网友:
有没有是ACPI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