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原装屏幕刷原彩导致序列号丢失

楼主(2022-03-31):
维修师傅骚操作用国产屏拷贝主板上的盖板码,刷完就这样了。但维修师傅不承认是他的问题,理由是序列号无法更改。但序列号确实是刷完原彩就读不出来了,这种情况还有救吗,是软件bug还是ic损坏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有时间去脑科看一下,那么在乎就去官方

回音哥 -2 -2

网友(点评):
文明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去脑科看一下,那么在乎就去官方

你脑子有病是吧?没素质的东西。
正常刷原彩是不会把屏幕序列号刷丢的,正经的讨论问题,请滚远点谢谢,sb

penlie2007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换个屏试试  或者装回原平,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奇葩啊

网友:
目前还有一种方式,越狱可以读取原彩码,或者更换售后屏,跑诊断

网友:
写原彩,手机还能扩容吗!还序列号也变成官换机了!是同一台机器吗?

网友:
有时间去脑科看下,这序列号都变了,确实不能改,那么久可能换板了。蓝牙WIFI不一样,序列号肯定不同。

网友:
机子被动手脚了!被老板坑了!

网友:
这就不是一台机 硬盘容量都变了

网友:
不知道是楼主上错图 还是本来就那样,换屏连容量都变? 128变256?有这么好的事

网友:
刷完原彩? 你写了原彩还需要刷机? 一读一写立马生效的  你是放在老板那里多久才拿到手的

网友(2022-06-11):
被老板搞了 肯定换板了

网友:
根本就不是同一台手机 恭喜你128g换了一个256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