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问题又来了

楼主(2022-03-31):
一个dell主机,i10的,经常出现黑屏,中间一个方块,装过系统,换过主板,内存条

网友:
外星信号接收器?

网友(点评):
接收了什么信号 ?? 下次再这样就扣分了

网友:
别说显示器问题,主机拿别的地方也一样

网友A:
用的集显独显,是不是U坏了啊

网友:
i10的?表示没见过~intel新产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集显独显,是不是U坏了啊

集显,,也只能锁定cpu了,除了硬盘和cpu其他的都换了

网友:
换CPU试试呀

网友:
明显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B:
吴总的生意好的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吴总的生意好的很啊

忙死,我一天直少十几单,但是都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忙死,我一天直少十几单,但是都是免费的,

为啥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忙死,我一天直少十几单,但是都是免费的,

网友:
碰过系统问题的,版本有问题,win10碰过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现象,不过Intel什么时候出i10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