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显卡rx590 GME 8g超白金极光特别版 开机风扇不转 ,不亮

楼主(2022-03-31):
蓝宝石 显卡rx590 GME 8g超白金极光特别版 开机风扇不转 ,不亮,有没有大师给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卡很新没有修过  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A:
如果是小白,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B:
核心有可能挂B,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有可能挂B,回收

显卡已修好  烧了个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白,就不要折腾了

修了半天 查资料  搞定了 烧了个小件

网友:
小白 还是学习的路上

网友:
查下12V供电接口处的保险会有惊喜的

网友:
楼主能拍个照吗?我这卡掉了个件6个脚的不知道型号!

网友:
这个没有任何的学习意义,既不拍摄掉件的地方,也不拍摄维修的过程,上传的意义何在?

网友:
把坏件 贴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C:
后面怎样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怎样弄好的?

稳压芯片坏了 少一个5V的输出 给GPU的

网友D:
肯定是缺电压,既然弄好了就应该截图分享一下是什么坏了呀

网友:
修好用了多久

网友:
一直用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缺电压,既然弄好了就应该截图分享一下是什么坏了呀

忘记拍了 着急给客户了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