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86F/FX505GD 电流0.02-0.04反复跳变维修一例

楼主(2022-03-31):
        前几天也遇到一台类似问题,最后加热BIOS就好了,估计是BIOS芯片不良还是附近板层问题。
        刚刚拿到机器看故障现象估摸不会和前几天维修的一台华硕一样的问题吧,事实并不会这样发生。拿到板子简单测量了一下,除了线性3/5V正常公共点正常,其他全在跳,应该就是自动触发-保护-自动触发-保护。但是无法入手,习惯论坛找找资料,这种情况还是很多,有一个贴子说C9404是通病, 马上测量会不会捡漏,结果是失望的。幸好能下到图纸,然后开始找线索,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开关,霍尔元件,各种电容均无短路。
       然后一顿追擦各种PWRGD无果,

想到要不断开PM_RSMRST#,虽然不跳了,但是并不能确定什么。又想到要不断开PM_SUSB/C#试试,果然断开PM_SUSB时就不跳了。

然后看看PM_SUSB开启那些供电。

其中就查到了VCCIO这组感觉不太对劲,

其他电感都有电压跳变,这个电感没有一点跳变。这个芯片是MOS管一体的果断拆掉。然后上电到0.15不跳了,心中暗喜,后面经过反复确认就是APW8715这个芯片的问题。
      第二天芯片到货换上OK———— 亮机。之前找不到问题都有怀疑EC和南桥的想法,还好没有动。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这个芯片换过

网友A:
原来是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短路保护了吗

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外围没有测到短路。

网友B:
直接用示波器,抓一遍电感,可能速度更快。

网友:
有个示波器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示波器,抓一遍电感,可能速度更快。

一直用示波器来看滤波情况,刚刚研究了一下才把抓波的方法找到。下次试试

网友:
总线供电的问题~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华硕的经典

网友(2022-07-10):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VCCIO 5V电容拆了还是一样 我没有订芯片 直接把VCCIO 电感拆了 L9401输出端再飞线到VCCSA L8005 的电感输出端,再把VCCIO 的PG 割断   电流就上去 ,不知道返修不!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我也试试拆掉芯片 。。。。。。。。。。

网友(2022-11-29):
电流0.02-0.04反复跳变,修到过二级电路供电相关电容短路或显卡分组供电相关电容短路,你这机掉电芯片内部损坏没有功底还真不修查,佩服

网友:
哎呀  我这个是换了南桥和EC查到了这个芯片  才进了楼主的帖子- -

网友(2025-02-20):
这个电压是如何引起其他电压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