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大家拆CPU问题

楼主(2022-03-31):
手工练习到一定的程度了,现在除了拆焊CPU成数不高其他的都没问题,目前在练习拆A11以上的CPU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CPU鼓包,就是把CPU拆下来的时候,焊盘的边角处有鼓包,试用了快克2008和861,甚至加热平台也用了都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在拆A11和A11以上CPU时如何能保证成功率?或者大家是如何拆CPU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红圈处都是CPU爆裂的

网友:
有大神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红包送上

网友:
鼓包,应该还是温度高了点

网友:
鼓包是你温度调高了没有均匀加热吧

网友:
本人建议,如果是直接搬板的机子,背面上一个鑫制造的X360,250度加热三分钟,再开始正面370 50吹,温度自己把握
如果是重装CPU的机子,可以背面170 ,正面吹

网友A:
问题找到了,不用搞什么多余的预热和烤箱,也不用前后面加热,掌握诀窍,成功率95%以上,从此拆U不是任何问题。

网友:
10分钟除脚,有几种除脚方法,我用这个是最安全的。

网友:
总之,别听别人说多少度,风速多少。那是别人的习惯。反正我拆U都是420起步,下手快,翘起来也快,除胶大部分都是烙铁头。别讲什么安全,有人喜欢用刷子,有人喜欢用刀片,有人喜欢用镊子。看个人喜欢

网友:
恭喜楼主 技术练到家了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不用搞什么多余的预热和烤箱,也不用前后面加热,掌握诀窍,成功率95%以上,从此拆U不是任何问 ...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