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50HP SUSC#没电压 大神大佬速来!

楼主(2022-03-31):
NH50HPMB-0D   机器拿来加电0.09 找图纸根据时序量到SUSC#没电压

来自U24  SUSC#_PCH没电压

然后查桥条件量到VCC_RTC电压偏低 2.7V

  现在机器是一加热U51附近就可以正常触发亮机,机器一凉又恢复原故障,正常触发的时候VCC_RTC电压也是一插电3V一加电掉到2.7V,VCC_RTC线路上的电容拆过了  南桥加焊了 U51头一次见没的芯片换 芯片坏几率大吗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是加热到桥了

网友(2022-06-19):
楼主图纸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