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联想LS2224A不亮灯,不显示

楼主(2022-03-31):
今天修一台联想显示器,型号LS2224A,故障现象为加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没有显示。按电源开关也没有反应。拆机上电测电源输出 ,有0.3V左右电压且小幅波动,空载电压18V。量驱动板电源端阻值18欧左右,存在阻值过小现象。按以往经验,猜测为电容损坏造成。拆除C729测量发现该电容阻值为18欧左右,连接驱动板上电测试显示正常。

拆机时需注意,该显示器比较特殊,背后有两颗钉子,位置如图

网友:
有楼主经验 下次维修查查 免得走弯路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要是我查不出来

网友:
这两个螺丝是关键,我记得也遇到过这样的,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LS2224F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插电电源指示灯绿灯亮,屏幕没有显示。把屏线拔掉就正常,很明显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换掉全部5V,12V的滤波电容无效,当换掉电源小六脚5脚供电的滤波电容50V22UF时,故障排除显示正常,拷机24小时没问题修复。

网友(2023-02-09):
非常感谢,今天遇到了一台同样的问题,看到你的帖子直接秒杀了

网友:
留着记号。下次碰到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