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键盘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2-03-31):
主板USB键盘工作不正常 有时输入正常 有时按键没反应 有时连续输入
看了下BIOS 如图  是不是5V电压不够导致的 下面的5V 只有3.6 有时显示4V多

网友A:
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

网友:
估计是吧。

网友:
应该不是,bios调成英文,中文翻译不行

网友:
应该不是,bios调成英文,中文翻译不行  用微信翻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

5v-双是什么意思?

网友:
查百度  用 微信翻译  扫一扫

网友:
应该是的,电压低了30%

网友A:
USB键盘工作不正常  移动硬盘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键盘工作不正常  移动硬盘不转

主板坏了,找维修店去修。

网友:
不要相信这里面识别到的数据   弄个万用表自己测量下不是更准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双是什么意思?

ACPI 5V DAUL

网友:
5v usb 绝对不正常

网友:
USB供电是+5V,不是-5V,插U盘试试,否则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PI 5V DAUL

那这个电压应该是5v才行

网友:
不能先换一个键盘试试

网友:
我都是换第一。再看其他

网友:
桥的嫌疑大

网友:
看描述,键盘坏了

网友:
把防静电管子拆了

网友:
防静电管什么样子

网友A:
补充一下 电脑开机正常 键盘也换过  还是那问题 小白不懂芯片维修  忘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电脑开机正常 键盘也换过  还是那问题 小白不懂芯片维修  忘大神指点

主板坏了,想修好就找维修店修;想学维修知识,就找迅维交费报名学习。你自身的基础,大神不会带你,也带不动你。

网友:
usb转换芯片换一个,或者拆了直接拉一个5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