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40U 修过不少于10台8台了 算是通病吧

楼主(2022-03-31):
   华硕A540U 板号X540UP REV2.0
   故障:电容短路 待机电压高 影响不开机或开机无显
   此机型号笔记本 本人修过这个故障机不少于10台了,算不算通病由大家定论吧,相信很多老师傅应该也遇到过可以忽略过,简单粗暴点吧,直接上图。BIOS论坛里有很多了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同样位置电容吗?

网友:
是的,应该是风口尘大影响,c2505 电容也试过

网友:
喜欢通病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个通病,玻璃芯片爱坏

网友:
华硕这批低端机的散热器是真的寒酸

网友:
5v的电容是吗/

网友:
这机器散热差劲

网友:
好东西,最喜欢这种直接的

网友:
直接秒杀了,点赞

网友A:
我修到过几台是1.2v转+VCCPLL_OC不过  玻璃型的ic坏    在R0633加0欧电阻就行了相当于让1.2v直接过去。

网友:
华硕低端机偷工减料严重

网友:
这个机器只遇到过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记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遇到的特别惨全部都是CPU挂掉了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十个有8个CPU坏

网友(2022-08-13):
电路设计问题,你见过苹果笔记本有几个坏U的 很少吧?

网友(2023-02-01):
我碰到几台是pll无电压 还有rtc电容短。

网友(2023-03-26):
PLL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几台是1.2v转+VCCPLL_OC不过  玻璃型的ic坏    在R0633加0欧电阻就行了相当于让1.2v直接过去。

兄弟  你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我没有找到在哪个地方引一个电压到R0633的 OC角位

网友(2024-09-01):
遇到可以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