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进水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3-31):
同行送来一个雷神的轻薄本说是进水了,让我瞧瞧

机器型号为雷神EGER-E1
处理器为I3-10110  8G内存  512G固态  集成显卡
版号为: 6-71-NL4C0-D02

报价后拆看一看,我了个去,看着有点慌啊

进水点有多处,其他地方不是太严重,严重的就是充电芯片这里,好嘛,又是我最害怕的充电芯片,头皮开始发麻了。
进水机器老规矩,先洗刷刷看看再说,一边刷   一边心凉   上面的东西跟着刷子 哗啦啦的掉    刚洗完的图片忘记拍了  这个已经是我补了一部分的图片了

其他东西都还好说,这些电阻差点给我补哭了,没有电阻本,拿着万用表,一个一个料板上找 :4.02K 2.2欧 10K 76.8K 470K   .....  等等 ;专门叫店里我兄弟给我在料板上找电阻,好不容易给电阻搞定了,然后发现这个BST电容也没了,这玩意还不能随便换,图纸上查到BST电容容量为0.047U  于是找了块料板,找到他的图纸,对照图纸去板子上拆了一个补上。
    花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终于给板子上肉眼可见的腐蚀掉件全部补上了,拿着放大镜观察充电芯片,腐蚀不严重,就27脚有点发黑,为了稳妥,上焊油加焊一遍(偷懒没有取掉重新焊,后面立马就给我好好的上了一课)。

测了一下公共点以及各大电感阻值,没发现异常,于是通电,通电待机00000  明显不过保护隔离,再次测公共点阻值正常,无公共点电压,测隔离管G级,没有电压,于是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充电芯片为BQ24780S很常见的充电芯片

      测先供电 28脚VCC   嗯?0V? 肯定不对,仔细一查,发现PR46断线,赶紧飞条线过去补上,再次通电待机出来了,测公共点电压也有了,待机3V 5V也出来了,于是开机,刷刷刷,电流跑的挺欢快的,亮机了,心里窃喜,这就好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于是哼着小曲装机,然后一插电源,瞬间就听到了滴,电源保护的声音,一下就给我懵逼了?怎么保护了?刚刚才开机的啊,仔细想了下,刚刚开机没接电池,于是拔掉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装上电池插电就保护了,看来还有问题,于是测电池接口阻值正常,测电压,我勒个去17V充电电压?看了下电池充电限制电压13.8V,明显不对了,为啥会输出17V电压呢? 测充电上下管以及电池隔离管,都正常,但是为啥会输出17V呢?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于是干充电芯片,充电芯片拆下来,才发现27脚相位角里面被腐蚀了空焊了(之前偷懒没有取下来重新焊的结果),赶紧把腐蚀的刮掉补锡,重新干了一遍充电芯片,通电测试电池充电脚,0.2V,接上电池,不保护了,但是进系统发现电池不充电,能识别到电池以及电量,但是不能充电。
      再次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123脚19V正常   4脚ACDRV 24V正常   5脚ACOK 0V?不正常   6脚ACDET正常  24脚RENG 6V正常  28脚VCC 19V正常,就这个ACOK电压没出来,查看图纸发现他是由外部上拉来的

测上拉电阻阻值正常,VDD3电压也有3.3V,但是为啥不出ACOK呢?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立马换了一个芯片上去,发现还是一样,工作条件都正常,但是就是不出ACOK,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又仔细研究图纸,发现这个ACOK就去往了上拉电R397,然后进去了桥和EC,测EC82脚,也是0,到这里我就没办法了,想不明白了,赶紧请教群里的师兄,仔细研究了充电芯片,发现ACOK出来连接了一个0欧姆电阻,

但是板子上没有装的,我还以为是掉件没补上,补了一个上去,还是不行,最后发现图纸这个0欧姆电阻前面有个星号,说明是不装的,于是师兄叫我查AC-IN#,测AC-IN#低电平正常,到这里师兄们提出了一种猜测

    应该是这个机器没有采用ACOK,所以图纸上ACOK出来的0欧姆电阻显示不装,实物也多次确认了确实是没有装,而不是因为掉件了我没有补上,没有采用ACOK,直接采用的AC-IN#作为适配器插入检测,所以ACOK电压0V就应该是正常的,我这个机器有可能是电池坏了,但是给客户报价后,客户不继续修了,就这样插电使用,所以我没办法验证,请论坛里面的各位师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最后,感谢迅维这个平台,让我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自从报了迅维的远程班,让我从一个充电芯片都不知道是啥的小菜鸟,到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电路分析了,以前最害怕换的充电芯片,现在也能分分钟搞定了

然后感谢远程班群里的各位师兄 ,帮忙分析指点,特别感谢@肖吕,陪我研究了一下午,平时有什么不懂的问他,都耐心细致的给我讲解,谢谢谢谢。

网友:
学习了,维修过程需要细心,耐心呀!

网友A:
这主板贵哦,还好能修起来了。厉害~

网友B:
楼主技术够硬啊   一般小白看到这场景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够硬啊   一般小白看到这场景就直接放弃了

菜得很,还在学呢,都亏了有群里的师兄指点啊

网友C:
这个平台学东西真不错,就是维修这生意估计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平台学东西真不错,就是维修这生意估计越来越难做了

是啊,生意越来越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贵哦,还好能修起来了。厉害~

是啊,还好修好了,不然又白辛苦

网友:
厉害 这也能好

网友:
维修不好弄啊

网友:
理论知识扎实才能有如此高效。。向楼主学习

网友:
acok不用的电路第一次遇到

网友D:
料不好找哦,腐蚀这么多。

网友E:
ACOK不用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OK不用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给我整懵了,查了好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料不好找哦,腐蚀这么多。

是啊 ,充电芯片周围基本掉光了,全是补的,还好有图纸,这个电阻太难找了

网友F:
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端倪,断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端倪,断线的

这些点 测试过的,他原本是测试点,上面的焊锡被腐蚀掉了,线路没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些点 测试过的,他原本是测试点,上面的焊锡被腐蚀掉了,线路没断

好的,进水的机器就是看一写不容易看到的细节,脑仁疼,眼球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进水的机器就是看一写不容易看到的细节,脑仁疼,眼球也累

是的,这种大面积进水的,腐蚀掉件的,修起来脑壳疼

网友H:
相位脚,可以示波器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相位脚,可以示波器查下

买不起示波器

网友:
楼主发帖不易,修板更不容易。

网友:
不充电,插充电器也只用能电池供电,电池没电就息火了,但是关机后就开始充电了,然后几个小时去开机发现电可以充满。求方法

网友:
就怕进水的,,,,,,, ,,,,,,,,,,,,,

网友:
这主板贵哦

网友I:
进水严重啊。。主要找件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水严重啊。。主要找件麻烦

是的,充电芯片以及附近基本都换光了

网友:
维修过程需要细心,耐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