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灰屏不显示,32寸曲面屏号ST3151B01-1

楼主(2022-03-31):
如题,
32寸曲面屏灰屏一例,
型号惠科NB32C,屏号ST3151B01-1
接手开机背光亮显示灰屏,
VGAISP模式编程器可以正常读程序,
MCU程序故障依旧,
拆机,
查驱动板
转换电压5V3.3V供电都正常,
外接点屏套件,
单点屏依旧灰屏,
至此排除电源板和驱动板故障;

拆出屏测量逻辑板供电
屏供电:
VCC  4.86V正常
VGH  0V 不正常
VHL  0.22V 不正常
VDD  0.44V不正常,
断开VHGVHL输出部分0欧保险电阻测量
前面VDD依旧无电压
继续断开VDD部分0欧保险电阻测量
发现问题
电阻后端阻值正常
DC-DC转换供电芯片
供电的保险0欧电阻前端只有44欧姆,
一路追查板走线,
发现C23拆下测量41
一烙铁干掉,
测逻辑板各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一路正常亮机,
最后重点来了,
实在没下载分了发贴混点分哈!
路过de 老铁,大神,求加分啊~~~~谢谢
修机10分钟写贴1小时,
求加分鼓励~
附上屏号,亮机MCU程序

网友:
这个元件,在测量电压时,手碰到会感到发烫的

网友:
惠科就是HKC  以前还有手机山寨过HTC

网友:
楼主10分钟,我考虑的n久还是觉得我搞不定

网友:
电容漏电了,还有好多短路的。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2022-05-13):
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
灰屏一般我就放弃了 不会修屏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我还以为屏本身挂了呢。

网友(2022-06-19):
修机不累,写帖子不轻松

网友(2022-08-29):
感谢分享不错的贴子

网友:
不知道其他牌子的这个型号的显示器这个程序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

网友:
手上正好有这个机器也是灰屏  拿来试试手

网友:
我的手上也有这个屏   拆掉C23 没用。仍然是0.4V 正常这个VDD 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A:
我的屏幕  右侧正常 ,把中间的排线拔掉,右侧正常 ,C23电压是16V。插排线 C23拉低 ,左侧的小板上面的 电容基本都拿掉了 ,仍然电压不对 ,应该是屏内部了

网友B(2022-11-17):
引用 网友A:
我的屏幕  右侧正常 ,把中间的排线拔掉,右侧正常 ,C23电压是16V。插排线 C23拉低 ,左侧的小板上面的 电 ...

我跟你一样,已解决。你可以看我的帖子去

网友:
膜拜学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心得

网友:
很难得有维修逻辑板的帖子。可惜来晚了,不让给加分了。

网友:
这个教程可以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一样,已解决。你可以看我的帖子去

怎么看不到你的贴子?

网友(2023-03-06):
师傅你好,我这里正好也是一台惠科L3203,屏号也是ST3151B01-1 故障也是灰屏不显示,能不能修

网友:
哈哈,我用了34楼的大师那个办法,屏蔽了1-13脚,就能正常显示图像了,就是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影响没,待后续使用过程。当然也要按本帖子里的办法去掉C23电阻。

网友:
提供了维修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