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4 装机中多了一个小铁片

楼主(2022-03-31):
型号ndb-wah9 华为电脑2020 应该是matebook14。今天修电脑的时候,商家拆机后又装机的过程中,说多出了如下的一个小铁片。他说电脑里有一块跟这个一样的铁片,这个小铁片不知道应该装哪里,他觉得这个是多出来的一个。如果硬装进去会造成短路,所以他就没给我装进去。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小铁片是干嘛的?不装进去对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A:
充电口压片  防止接口摆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压片  防止接口摆动

那请问没装进去 对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没装进去 对电脑有影响吗?

最好是拆开装回去  右侧的 接口位置的固定铁片

网友:
没装也没事 影响不大

网友:
起一个固定的作用,不装也无所谓

网友:
装不装无所谓,别说这个小铁片了,我电脑后盖螺丝都没有,照样用四五年了

网友:
装不装无所谓,装上更牢固,起锁定作用

网友:
type c口那里

网友:
既然厂家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那肯定是有道理的,如果可以不装,为啥厂家还要增加成本去做呢?

网友:
TYPE- C接口的压片,机器总放着不挪动。电源插上不拔,就不用装。不然回头口容易松动接触不好

网友:
你碰到水货啦

看外观,像是压typec接口的玩意,拆装机多螺丝都算离谱,多出来这玩意,是有多水的,还忽悠你,装进去短路,这套路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