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4 装机中多了一个小铁片

楼主(2022-03-31):
型号ndb-wah9 华为电脑2020 应该是matebook14。今天修电脑的时候,商家拆机后又装机的过程中,说多出了如下的一个小铁片。他说电脑里有一块跟这个一样的铁片,这个小铁片不知道应该装哪里,他觉得这个是多出来的一个。如果硬装进去会造成短路,所以他就没给我装进去。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小铁片是干嘛的?不装进去对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
这是不是开关附近屏轴那里的保护小配件不被压坏了的吧。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都是屏轴处使用。

网友:
那请问没装进去 对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A:
应该屏轴附近起加固保护作用,开合屏时只要不太暴力,问题不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屏轴附近起加固保护作用,开合屏时只要不太暴力,问题不太大。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就是保护屏线,TYPE C接口之类,找到合适的位置最好装配好。

网友:
这种小铁片一般都是压在屏线 开关小板 USB接口一类的附近那边 比对一下位置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电源口的压片吧

网友:
某个接口的压片

网友:
华为 的通病就是 TYPC 接口容易坏 所以这个绝对是固定在TYPEC  电源口  加固作用的

网友:
压屏轴的,两边都有

网友:
装不装没有太大关系的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现在客户也来发帖了吗

网友:
TYPEC接口那里用的

网友:
充电接口 那边固定用的

网友:
保护接口的加固装置。

网友:
放type c接口上面或下面的,有可能上下都有一个

网友:
现在的客户都自己修电脑了

网友:
matebook 14 tpc充电口下面的。

网友:
屏轴旁边的压在另一个压片下面一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