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加电0.2求助

楼主(2022-03-31):
上电是一点一点上去的到2.5就停了,然后显卡摸着有温度的,应该显卡是工作了,
CPU凉的,,然后81101的其他待机电压有的,就是6脚的CPU_PWROW不对,是0.03V,他是从+3VS到81101还有一个R47的10K小电阻,+3VS那边是3.3,电阻后面就成0.03了。。CPU_PWROK就去了EC和81101还有QC7这三个地方,我把QC7去掉测了下CPU_PWROK还是0.03,我现在是不是得换个81101或者EC了看看是这两个哪个拉低了CPU_PWROK另外1脚EN无电压,是不是要cpu_pwrok了EN才来电

网友:
BIOS刷了好些个,没任何变化

网友:
G40四代板载吧,这个CPU超爱坏,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还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Vin电阻是不是烧了?

网友:
看看电阻有没有坏,就三路也容易排查

网友:
6脚应该是开漏输出的  你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等下文,持续关注动态,以前这这种故障我都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