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 接口 附近掉件求救

楼主(2022-03-31):
Thinkpad E580. 论坛没找到资料, 大家帮帮忙
这 "2" 是什么?
有其他代用吗?
资料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隔离二极体,测量一下,不装也是可以。

网友:
路过休息一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0541-1-1.html

网友:
手机上好找

网友:
这个接口通用成分比较多,你找别的类似板的应该也行

网友:
这个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去淘宝看看淘宝有.......

网友:
这么简的电路。猜也可以猜得到。如果另一边是地。那么它应该 是用来保护芯片的二极管。拆了他,并不应响正常使用。

网友:
去淘宝找找吧

网友:
看图纸这个就是掉了也不影响使用的,只是起保护作用的。
双向ESD保护二极管
。
当然,能找到还是补上吧。

网友:
淘宝上卖板的 有大量的 高清图

网友:
esd防静电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