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 不认网卡,有线无线都不认,求助

楼主(2022-03-31):
Y560 不认网卡,有线无线都不认,测量网卡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晶振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刷新BIOS,EC无效,更换网卡不识别,更换桥无效,求指点可能哪里问题,测量桥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测量哪里了,求助

网友:
用个无线插进去下载个无线网卡。

网友:
耦合电容换了也不行,有时关机慢

网友:
网卡坏,换新网卡要加白名单

网友:
什么都换了,没什么价值了,估计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