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3PRO使用异常缓慢

楼主(2022-03-31):
6代I5  940独显,LA-E011P,进系统慢,进去后操作也异常缓慢,同行换过固态无果
接机进系统CPU主频锁死在0.38GHZ,直接躺平!后发现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才0.7A,电池电量50%都不到,系统显示在充,但是充的很慢,最后换充电芯片ISL95520解决!充电正常,运行也不卡顿!

网友A:
遇到过CPU和EC损坏锁频的 充电IC第一次见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CPU和EC损坏锁频的 充电IC第一次见 感谢提供思路

是的,比较少碰到,所以发出来,给大家一点参考

网友:
这个确实没见过

网友B:
电池芯片充电不正常锁频?

网友:
加分了    简单明了 直接 易看懂

网友:
充电芯片引起卡慢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芯片充电不正常锁频?

我草居然还有人不知道啊,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
充电芯片引起卡慢  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草居然还有人不知道啊,一直都是这样

修很多年,我也第一次碰到,少见就给大家发出来算了,经验共享

网友:
6666现在都有保护机制

网友D:
你换个风扇就好了,这机器一个风扇不转频率就会降频,瞎捣腾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风扇就好了,这机器一个风扇不转频率就会降频,瞎捣腾啥呢

正常开机带电池,电流2A+,帖子说的很详细,你还说风扇故障,人家风扇转的好好的!你觉得自己厉害,就多发帖,多分享出案列出来,别到处乱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常开机带电池,电流2A+,帖子说的很详细,你还说风扇故障,人家风扇转的好好的!你觉得自己厉害,就多 ...

说话真好听,上厕所一定擦过嘴了

网友:
这个确实没见过,这种情况,还关乎到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话真好听,上厕所一定擦过嘴了

哥们,各种原因导致的卡顿都有,你碰到的和我碰到的故障呈现的可能是同一种现象;
但是你不能妄自菲薄,隔空揣测故障想为你技术正名的话不必找我,一大早跟你吵架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