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个声卡设备,却没有声音

楼主(2022-04-01):
如题,驱动已经安装完毕,机器是ideapad300-15isk,大家有何想法?还是喇叭问题?

网友:
可以用外接音箱试试看。

网友:
喇叭坏了可以测的 .阻值很低的.

网友(2022-05-07):
喇叭一般不会坏,你应该在控制面板中找到音频管理界面,重新设置,直到启用自己正在使用的音频驱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