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南金牌,h61主板,过来供电都正常,刷了bios没用,最后

楼主(2022-04-01):
就是仔细量了一下,发现内存插槽3.3伏电压没有

反面把漆刮开,才发现线路断,直接补焊成功点亮

网友A:
SPD供电异常,经典的表现是,插着内存蜂鸣器报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供电异常,经典的表现是,插着内存蜂鸣器报内存

确实是,一开始百思不得其解,插了蜂鸣器,鬼叫4声,才想到是内存这边供电

网友:
内存槽基本也废了一根  有一个pin 估计会烧缩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