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显存颗粒没装,

楼主(2022-04-01):
【GTX1080】显存颗粒没装,通电显存供电0伏….正常吗  #显卡维修#  #电脑维修#

网友A:
这明显是被撬走了啊,这应该是个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被撬走了啊,这应该是个废板

显存我拆的

网友B:
显存供电是在核心供电之后吧。核心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是在核心供电之后吧。核心供电出来了吗

核心供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用核显进系统也能看到GTX10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是在核心供电之后吧。核心供电出来了吗

核心供电 其他供电都有,就是显存电感对地0.001v,其他电阻都正常,用核显进系统,能看见GTX1080。

网友(2022-06-16):
在下小白,自己显卡坏了,测出来是有一颗内存报错,想加焊显存。
请问一下楼主,我加焊时涂了助焊剂,380度的风枪,3.5的风速,感觉吹不动呢?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
另外,隔热胶带有用吗? 贴了之后感觉胶都粘板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