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求助

楼主(2022-04-01):
A1466暗屏求助,亮度调节信号无电压,断开直连开启可以亮屏,亮度调节直接进了CPU,难道要换CPU才能解决吗,有没有大神修到过

网友:
直连不是可以用,就那样用呗,总比换cpu强

网友:
断线后直连也可以的,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换过高压芯片了吗?查条件,不要纠结这个信号

网友:
查下是不是过孔的升压反馈断线了

网友:
直连用用好了,,,,,,,,,,,,,,,,,,不要弄出风险

网友:
这种故障碰到过都是直连开启,不会有问题的,换CPU风险高

网友:
直通CPU的,基本换不了

网友:
用开启信号应该可以用,动CPU费用多了,客户还会修吗?

网友:
飞个开启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