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6 奇葩故障

楼主(2022-04-01):
ACER   P246   奇葩故障
机器拿来  不触发   拔电池   插适配器   也不触发
换了3 V    5V  电容   还是不正常
换了51225   后  开机正常 待机  0.004
   装机 。。。
发现单电池正常     单适配器正常
电池插上后插适配器   开机也正常
电池插上后插适配器  再开机也正常   再 拔掉适配器  重插   机器这段时间亮屏正常       但是 电流0.02~0.03  整机电池供电的

求教大神   这个怎么查  ?   不是拔掉适配器  重插   应该应该跳转适配器供电的嘛

网友:
补充一下   电流0.02~0.03  后   按键关机   电流显示状态又在充电     其他啥都没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