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474 3.3V复位修复过程!

楼主(2022-04-01):
到手显卡第一时间测试金手指12V正常 外接12V正常 然后测量到金手指3.3V复位短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拆开显卡仔细看了看 显卡并不是矿渣。。于是决定直接上机然后打开热成像。开机,热成像下看到3567B。发烫严重90多度。核心温度只有30。果断把3567B。拆掉 不出所料 拆完之后阻值恢复正常。料板找了一个3567B。装上 之后 还是有问题。开机瞬间有电压波形。然后掉电归零。根据经验判断 先找前级1.8V的pg。发现一会有3.3。然后一会就变成00.22。然后把一脚二脚短接。然而并不行。怀疑是6脚的转换管坏了。仔细看原来pg信号被拉低了。拆了之后解决问题。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中

加油

网友B:
3567b拆料板的吗。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67b拆料板的吗。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料板上拆的。买好多都不行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维修思路有待考证

网友:
金手指上复位进3567b?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