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 xr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4-01):
原故障描述:开机屏幕会闪跳,然后就放着不用一个月后不开机了
拿到手机优先洗板水刷下座子,可以开机不闪跳了。但又出现不充电,换过尾插排线故障依旧,检测发现是主板,告知顾客主板问题留机检修

拆主板测量u3300的pp_vbus1_e75有5伏,电池座无电压,初步判断充电ic u3300坏,直风枪快速拆下芯片,更换新的充电芯片

冷却装机测试,充电正常了,不充电故障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个配图就过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图就过了哈

哈哈,本来想拍电量百分比,没想到被背景墙抢风头了

网友:
壁纸好评

网友:
哈哈,回过头来看看,确实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就是您觉得以后双层主板手机会更加的普及吗?感觉现在手机集成度都很高了,再普及了双层主板就更难修了。

网友:
修手机收获满满

网友:
有这么玩的有这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就是您觉得以后双层主板手机会更加的普及吗?感觉现在手机集成度都很高了,再普及了双层主板就更难修了。

单层板还是会有的,毕竟中低端市场不小。现在的高端机大都是双层,高端机保值点,维修费用相对高点。所以要努力学习加油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就是您觉得以后双层主板手机会更加的普及吗?感觉现在手机集成度都很高了,再普及了双层主板就更难修了。

双层肯定会是趋势,维修熟悉了也不难